楼主(2016-03-28):
[DRVA K-21580 K6000 Y0 Y3.绝对位置当前值寄存器里的数值是-21600,请指教

网友A:
参数设定正确了?

网友B:
这两个脉冲数相差20个脉冲,PLC都有个最低发送脉冲数,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是不是运行了,但你看不出来,有没有监控当前值,看运行后当前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