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V指令求解

楼主(2016-03-28):
我知道MOV K1X0 K1M0是将X0 X1 X2 X3 MOV进M0 M1 M2 M3里 但后面B5和B9啥意思,是指第几位吗,求解大神

网友A:
这不就是输入信号的16进制的编号吗?这点数也是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K1X0AB5啥意思,能详细解释下不?谢谢了

网友B:
你那前面是SM400,说明这个是中大型的PLC,比如Q系列,Q系列PLC的输入输出是16进制的,里面会出来字母的。
你看下你那软件PLC参数,地址分配中,有哪些模块,地址分配到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K1X0AB5啥意思,能详细解释下不?谢谢了

X0AB5 输入点的16进制表示方法。

一看就是以前没玩过大系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谢谢 蒙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A:
X0AB5、X0AB6、X0AB7、XOAB8

网友D:
只能说这个plc点数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