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磁性开关CSJ-1如何与信捷XP2-18RT连接

网友A:
搞清接线及工作原理,怎么连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npn或者pnp的,公用点注意下

网友C:
一般是棕正兰负黑信号,黑接plc输入点,公共点要看磁性开关是pnp还是npn。然后将公共接正或接负。

网友D:
我们使用的两线的磁性开关,和普通的开关接线方法相同,只是要注意极性

网友E:
选用2线磁性开关,输入点是正信号蓝色线做输入线,棕色接24V,输入点是负信号调换接线即可

网友F:
注意下信捷的输入,用过信捷的只能npn和pnp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