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大神

楼主(2016-03-28):
第一张图 在教程视频中,老师编写的数 都出来都是负值,我却是正数40多亿
第二张 老师们写出来前面都带 +符号 我没有
求西门子大神教我。我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A:
是map库指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网友A:
库写对了也没有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 原来在调试哪里把 使用执行状态打勾 就可以了
数值就会按照你状态表给定的是否带符号的设置显示了

网友B:
还是自己琢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