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首先执行
SET   Y15
DDRVI K2 K10 Y1 Y15
这个时候D8340的数值是增加的,执行完毕D8340=2

接下来执行
RST   Y15
DDRVI K2 K10 Y1 Y15
为和D8340的值不是减少到0,而是又增加了2,变成4了?

D8340的计数方向也需要指定吗?在哪里指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执行
SET   Y15
DDRVI K2 K10 Y1 Y15
这个时候D8340的数值是增加的,执行完毕D8340=2

接下来执行
RST   Y15
DDRVI K2 K10 Y1 Y15
为和D8340的值不是减少到0,而是又增加了2,变成4了?

D8340的计数方向也需要指定吗?在哪里指定呢?
Y1的方向不是应该用Y5来指定的么。

网友B:
D8340是监控Y0的吧

网友C:
DDRVI K-2 K10 Y0 Y15 试试这个会不会减2,

网友D:
楼主没搞清楚双线圈的概念。

DDRVI K2 K10 Y1 Y15

命令就是发正向脉冲,您在些指令前面放一百个RST Y15都没用,最后一个才是有效的

网友E:
你用的是相对定位指令,定位指令中有Y的方向信号Y15,这个Y15是否输出,不需要你用SET RST等指令再去控制,他会根据定位指令以及定位指令后面的脉冲数自动运行
用相对定位指令,后面的脉冲数如果是正数,那就正传,如果是负数那就反转,正传当前值增加,反转当前值减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DRVI K-2 K10 Y0 Y15 试试这个会不会减2,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相对定位指令,定位指令中有Y的方向信号Y15,这个Y15是否输出,不需要你用SET RST等指令再去控制,他会根据定位指令以及定位指令后面的脉冲数自动运行
用相对定位指令,后面的脉冲数如果是正数,那就正传,如果是负数那就反转,正传当前值增加,反转当前值减少。

多谢指点,第一次使用PLC,很多都不懂。

指令前面加了控制方向的指令,电机的运转方向是正确的,这没问题,就是8340计数不对,所以来这里请教。

谢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经典
楼主应该看到了!

网友H:
DRVI、DRVA等等定位指令,方向信号是指令自己驱动,你驱动不了且你的驱动无效

网友I:
看多点指令再问吧!不要这么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