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6-03-28):
最近有准备用类似分合闸电磁铁。    操作动作如下,焊接在夹爪边上,下降碰到板边缘,电磁铁感应抱闸保持,夹爪夹紧上升,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一起松开。 要在电磁铁抱闸之后上头突出(加了个铁条,估计是铁柱条太重了), 要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读取抱闸状态,结果长时间抱闸就烧了
现在情况是底下板的边缘有点小,电磁铁碰不到,想换一个类似功能传感器,只要能采集感应到板的信号就行,请问有谁推荐能类似功能的电气元件或者传感器吗希望价格也说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电磁铁感应抱闸保持---怎么理解
电磁铁抱闸--抱闸由电磁铁控制?
要装一个接近开关感应读取抱闸状态,结果长时间抱闸就烧了 ----电磁铁烧了还是接近开关烧了?

网友B:
一般的磁感应器不行吗

网友C:
用行程开关呢?就是那种一碰到就动作的行程开关。触头是长针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合闸电磁铁感应到压力就吸合,吸合时间长就烧了, 接近开关怎么会烧,你这话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这个动作完成后,夹爪还要在板上移动,进行抓取,行程开关会有影响

网友D:
用光电传感器,检测有无

网友E:
感应铁板有没有可以用接近开关 如果在提升过程中铁板有抖动尽量选个范围大点的

夹手如果是气动的应该可以装个磁敏开关检测夹手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设想过,但是光电开关没办法准确感应板位,不合适

网友D:
你看一下松下直流双线式.微型接近开关还行,GXL系类

楼主:
回复 网友D:
en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要板子定位后不动就没问题吧?小车在上面移动无所谓呀。

网友F:
可以考虑激光传感器,自己去查查

网友G:
用光纤,这个不会加重负担,而且最关键的是不会受到电磁干扰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接近开关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合闸电磁铁感应到压力就吸合,吸合时间长就烧了, 接近开关怎么会烧,你这话问的
不了解才问的,接近开关烧的没瞧见吧,常事

网友I(2016-05-05):
这种情况接近开关是最合适的,关键看你安装方式以及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