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请问各位大师,有谁用过海德汉长度计

网友A:
不是光栅尺或者拉线编码器什么的,第一次听说长度记

网友B:
精度比光栅还高 就是行程都不大 像笔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汽车厂用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叫马波斯也做类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