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图一二用的是线夹接的铝线,一头是185平方毫米(送至车间)的铝线而另一头是300平方毫米的铝线,已用螺丝将线夹夹紧,烧成这样大概是1年多的时间,而300平方的另一头则是接在母线铜排上的,并没有这样的现象,今年年初开工的时候将铝线剪短了一节,取而代之的是120平方毫米的铜线接在了母线铜排上(代替了300平方毫米的铝线),后来在120平方毫米的铜线和185的铝线中间装了个配电箱用了400A的空气断路器,185的线耳用的是铜铝接线耳,现在开工不到一个月,120平方毫米的铜线线头没有问题,但是铜铝接线耳就已经开始有烧过的痕迹了,车间的最大电流一般不超过250A,通常在180到230左右,从下面的2张图可以看出,绿色的铝线烧的最厉害中间的那根,在压接线耳的时候就发现了绿色那根铝线表面氧化得很厉害了,电流也不大,烧这样会跟铝线氧化有关系吗?图一二用的是线夹接的铝线,一头是185平方毫米(送至车间)的铝线而另一头是300平方毫米的铝线,已用螺丝将线夹夹紧,烧成这样大概是1年多的时间,而300平方的另一头则是接在母线铜排上的,并没有这样的现象,今年年初开工的时候将铝线剪短了一节,取而代之的是120平方毫米的铜线接在了母线铜排上(代替了300平方毫米的铝线),后来在120平方毫米的铜线和185的铝线中间装了个配电箱用了400A的空气断路器,185的线耳用的是铜铝接线耳,现在开工不到一个月,120平方毫米的铜线线头没有问题,但是铜铝接线耳就已经开始有烧过的痕迹了,车间的最大电流一般不超过250A,通常在180到230左右,从下面的2张图可以看出,绿色的铝线烧的最厉害中间的那根,在压接线耳的时候就发现了绿色那根铝线表面氧化得很厉害了,电流也不大,烧这样会跟铝线氧化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说呢?隔弧板应该配有4块的,结果买回来才2块,装在了电源进线端了

楼主:
请问这个怎么说呢?隔弧板应该配有4块的,结果买回来才2块,装在了电源进线端了

网友B:
空开的接线柱应该是铜的吧,所以你的铝线应该用铜铝过渡的线鼻子

网友C:
压接可靠的话,可能是氧化,而造成了接触不良,平时可留意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绿色的那条铝线应该是整条表面都氧化了的,压接线耳的时候剥皮就看到挺严重的,然后用刀刮掉了表面的氧化层,还加了点导电膏之后才压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帖子已说明用了铜铝接线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不管它吗?

网友C:
已经氧化了,刮去也是损伤;加导电膏能隔绝空气,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D:
看照片就是接头发热所致,驳接时铝线氧化层没有彻底清理干净,可以试试接头搪锡处理

网友E:
铜铝过渡一下,用钢线接空开试下能否解決问题。

网友F:
就是接触不好!不要用铜铝接头的会好点。

网友G:
应该是铝线氧化造成的。不太好处理。

网友H:
主要是接头位置的氧化层没有处理干净所致!
使用多年的铝线表面有氧化层,接头压接前应该首先用硼砂处理氧化层后再压接,且在压接位置的铝线应该用中性凡士林做保护

网友I:
铜铝接头,有道理

网友J:
接头没有处理好,才会产生。

网友K:
一般都是氧化层没有处理好.

网友L:
换铜线吧,都烧成那样了

网友M:
接头处于什么环境?
氧化了
好好处理吧!

网友N:
铝线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变大,可试试用两个压接,这样加长导线接触长度和面积,同时也加大了散热面积。或者用双套管压接,液压后接触效果比螺丝紧的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这个也是铜铝接线耳压接的啊!2个怎么压接啊?没用过?

网友O:
这是电弧的问题,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加个灭弧模块。(广告一下,本公司掌握全球领先的灭弧技术。不服来辩)
广州市金矢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进出口权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十年来致力于研发,生产
和销售复合(混合)式开关,智能电子灭弧器,晶闸管开关,补偿滤波元器件及系统集成等产
品,拥有十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产品遍布海内外。
    公司主要产品有:复合接触器,复合开关,复合继电器,晶闸管开关,电子灭弧器,电抗器,补
偿滤波电容器,补偿滤波组件,无弧交流接触器,无弧直流接触器,真空接触器,功率因数控制器
等工业控制产品。
   公司研发的电子灭弧技术,晶闸管开关控制技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多项核心专
利技术,完全知识产权,不但体现在产品出众的技术性能指标上,而且在恶劣工作条件下具
有极高的牢靠性,电子灭弧技术可以得机械开关电寿命提高至数十倍,大大减少开关对环
境的污染和减少电控系统的维护成本。
   我司本着“信誉,用户至上,一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宗旨,用“精湛的技术,优质的产
品”为您提供服务。

网友P:
氧化造成的

网友N:
液压钳压接和螺丝紧固接线是两回事。液压钳用空心铝管压接,螺丝紧固那是金具接线。金具接线与你选用的金具材料有关,如果是铁的,导电不良发热,铝的又容易造成金属疲劳压力下降致接触电阻增大发热。让你用两个的目的就增加搭接长度,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液压钳压接和螺丝紧固接线是两回事。液压钳用空心铝管压接,螺丝紧固那是金具接线。金具接线与你选用的金具材料有关,如果是铁的,导电不良发热,铝的又容易造成金属疲劳压力下降致接触电阻增大发热。让你用两个的目的就增加搭接长度,减小接触电阻。
说的有道理!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焊接比液压钳压接还要可靠一点完全避免氧化,现在吕的焊接技术还是很普及的

网友R:
又涨知识了!!

网友S: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用钢排或钢夹板过度一下

网友T:
现在的线说是185的,其实是150!的比国标小一个标准,你用185的线耳185的压块是压不紧的,选150的线耳及150的压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T:
线上面没写多少,所以我是拿线去买的185线耳刚刚好的,应该就没错的

网友U:
【* 帖子主题: 185平方毫米的铝线接头为何频繁烧?】             我啥也不是瞎参与,最近我也去工地处理这类问题,在哈市一家建筑工地的现场临时供电柜,也出现类似现象,  3*185+1铝缆  12个铝线鼻子中就一个好一点  其它全都烧焦损坏, 原因就是线鼻子质量不好  我拆开一个线鼻子查看,  管壁厚还不足两毫米  问电工 线鼻子是多少钱一个买的,,三块五一个,  我给别人安装时买的是拾七块五一个的 管壁厚好像有五毫米以上 体积也大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真没在意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下次有空留意下,谢谢哈

网友V:
在接头处发热损坏应该是安装时处理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