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到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

楼主(2016-03-28):
SV075IS5-4变频器,载波频率5,输出频率50。
怎么和网上别人测的不一样?

网友A:
载波频率怎么那么低,你把载波频率调高试一下

楼主:
5KHZ的载波频率,不低了啵。

网友B:
老式示波器是这样的,储存示波器看得真实些

网友C:
是不是示波器的带宽限制了

网友D:
怎样测出来的?用100倍衰减的探头?

网友E:
两个通道扫描线重叠了,分离开,或者关掉无用的通道,波形看着应该挺正常。中文面板不错,

网友F:
载波频率如果能拉开了看,看到载波频率的脉冲所组成的输出方波就好了。这么看,确实别扭。

网友G:
谁能上一个6通道的驱动波形,就造福论坛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谁能上一个6通道的驱动波形,就造福论坛啦!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要,拿去这有什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能在图上标注一下上、下臂管子与波形的对应关系,就更清楚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网友I:
第一次看见变频器波形,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的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哈哈。。。不难。示波器哪个通道对应哪路驱动信号。。。

网友J:
啥是载波?载波频率有啥用?在上面图行中那个是载波?大师给详细普及下呗。

网友H:
这个专业性太强,我理解不了!

网友K:
大师能否来个动画版的

网友L:
变频器(早期的除外)输出波形都是高频方波。

网友C:
回复 网友I:
电压是PWM波通过电机的线圈,电流是近似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用的是100:1的探头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看见变频器波形,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的吗?
方波吧?应该

网友M:
刚买了个二二手手示波器,还不知道怎么用?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探头?

楼主(2018-09-07):
易能EDS900_1.5KW变频器分别在25HZ和45HZ的输出电压波形(交流耦合、边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