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一台球磨机132KW维修变频器,用户反映按启动按钮后,变频器频率升到5HZ后又降为0,有时偶尔能启动起来,但停机后在开机又出现以前的故障,公司派人拉回维修,检查没有问题,带负载也正常。公司派我去现场安装,到现场安装好变频器,送电按正转启动按钮,变频器频率上升,到5HZ又降为0HZ,分析原因,既然变频器在公司检查是好的,那就应该现场有问题,此变频器是按装在一个控制柜当中,有一只断路器给变频器送电,两只继电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那种情况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先查电源,电源正常。把启动线断开短接正传端子与COM端子,变频器启动及升速正常。停机断电,把启动线接到正传继电器的另一组常开触点上,再送电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升速及运行正常。故障分析:继电器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变大。

一枝红杏出墙来,我自驻足独来赏。人家笑我是花痴,我心释然不顾谤。

网友A:
看来楼主一出马就OK了

网友B:
爬在墙上等红杏

网友C:
有时候问题也许就是很简单一根线,一个触点的事,但是处理问题的过程可能曲折,经验的积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网友D:
这个,如果那里的电工搞不定,可以退休了

楼主:
电工不一定往这方面想,思想局限性使然,连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么想。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很简单。其实不然,这里有个思维方法问题,这就是经验,金刚钻是磨出来的,金子是炼出来的。【变频器限制了大家的思维】已有问题总爱找变频器的毛病,而不去找现场的原因。这就是我所说的维修变频器,不能单纯修变频器,而是要把变频器当做设备的一个部件,整体来看待,会中医治病一样,要辩证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