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6-03-28):
今天一台变频器报警f16变频器接好地故障。检查电机和线览的都没问题。…想请问的是如果变频器内部坏会是哪些地方坏?因为这个故障我们这经常出,我想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能在厂里解决它。。

网友A:
变频器里面灰尘太多也会报接地,去年我们这一台就是报接地,最后把变频器拆开清理后就正常了。你把变频器输出线下掉看会不会报接地,如果报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B:
提示一下,ABB的技术热线寻求帮助,能更有针对性。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呀。

楼主:
额,abb官方还给讲怎么修吗?

网友C:
接地故障可能会是因为电缆太长了,楼主变频器到电机电缆有多长啊

网友D:
也可能是模块损坏,或输出检测有问题。

网友E:
霍尔 及电流检测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超过8m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检测电流模块有问题??!

网友F:
有时候就是板子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G:
变频器出线拆除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