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一台变频器两次送修,检查都正常,没查出故障原因。【故障现象:不定时停机,无故障码,再次开机还能开机】第三次送修,还是没查出问题,不经意间发现外接电位器的连接线是绕在其接线端的,而不是焊接上的。改为焊接,客户使用后没再返修。又一台变频器故障同上:也是没查出问题,听客户反映,变频器运行有时速度不稳,我怀疑外接电位器有问题,运行中我调节电位器发现,当调节到电位器某一位置时频率有回零现象,我让变频器一直运行,果然发现有停机现象,换外接电位器故障排除。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B:
这客户的公司里是不是没有电工啊???

网友C:
是经验  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恢复2楼:有些小公司确实没电工,有些公司有电工但什么都干,工作就不那么认真,变频器普及这么多年了,有些电工不一定懂,即便懂也不愿多干,反正有厂家的,毕竟懂变频器又能使用变频器的电工还是少。明明有说明书,却不看,还是习惯打电话问,依赖心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客户的公司里是不是没有电工啊???
有时会先临时运行,过后给忘记了

网友E:
电工都干了,维修的吃什么啊。

网友F:
电位器很多接头外露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