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动切割机电路板原理图

楼主(2016-03-28):
此图根据上海建设产的半自动切割机电路板(CG1-30)所绘,如有误请高手指正!
请教高手,电机具体是如何工作的?1#与4#接交流电源110伏

网友A:
要产生脉冲才能对可控硅进行控制,看能否达到这一要求;具体电路的分析,我已经不会了。

网友B:
表示看不懂这个图

楼主:
按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实现输出电压的改变,问题是门极的触发脉冲是怎么来的?图中10UF的电容正负极画反了。

楼主:
呼唤大师赐教。。。

网友C:
一个晶闸管调压电路,不难的。

网友D:
图画的不对吧。

网友E:
要马达的吗?

网友F:
看不懂,不过图画的真漂亮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有吧1跟4接的电源这是半波整流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实现输出电压的改变,问题是门极的触发脉冲是怎么来的?图中10UF的电容正负极画反了。

电路是正确的,电机是直流电机。门极的触发脉冲是靠互感器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