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6-03-28):
plc版本不支持该指令(无直接函数入口地址)DMOV K0 C630,PLC是XC3-24R-E,求解!!!

网友A:
可以的
刚刚写了这个指令  没有问题的
3.3q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B:
路过,学习下,希望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下了 3.1 版本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D:
曾经用三菱的时候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怎么弄也不知道弄不好,后来打电话给三菱,才知道比较指令占三个位置,我只用了两个位置,糗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