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PLC

楼主(2016-03-28):
各位大神,台达伺服电机的位置和脉冲数的关系怎样计算啊?就是已知我要电机走的长度,需要知道PLC发多少脉冲数

网友A:
知道要走长度,那就能算出电机要转动多少圈,
知道了电机要转多少圈,且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是知道的,那就能算出这么多圈需要多少脉冲。

网友B:
1、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
2、计算电机转一圈的机械位移
3、脉冲量=位移量*电机转一圈脉冲数/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
4、脉冲频率=位移速度*电机转一圈脉冲数/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

网友C:
不是用编码器定位吗?

网友D:
根据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多少,设定一个合理的伺服电机走一圈的脉冲数,例如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是50毫米,机械加工精度要求一丝的话最好设定伺服电机走一圈的脉冲数50000,也就是电气精度是一微米,反正电气精度最少大于机械精度2-10倍为佳,但是需要合理考虑控制器发送脉冲频率

网友E: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   应该手册上会有详细的例子说明的

网友F:
看手册手册上讲得很清楚

网友G:
手册要多研究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
2、计算电机转一圈的机械位移
3、脉冲量=位移量*电机转一圈脉冲数/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
4、脉冲频率=位移速度*电机转一圈脉冲数/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
在伺服驱动器上是设置负载转一圈的脉冲数,而非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举例:如负载为直径84MM滚轮,在使用电子齿轮比情况下定脉冲当量为0.01MM,那么在驱动器里分母参数就应该设定84*3.14159*100=26389 。分子参数为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