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步进电机发生过载或卡料,没有走到实际位置这种情况,师傅们是怎么处理的。现在有一台机就是步进电机送料,发脉冲,没有检测到位的元件,不知道怎么改进?

网友A:
应该有检测到位的开关.

网友B:
步进电机控制,最好是加装检测开关,或是装编码器

网友C:
1.松开联轴器,皮带或者链条,查看步进电机的型号,发固定个脉冲试试看是不是转圈数。
2.松开负载,按实际工作参数发送指令,摸电机轴侧是否有抖动和发热,按实际情况调整步进驱动器电流和细分。
3.电机选型问题。

网友D:
编码器精密控制

楼主:
装一个光电开关,马达轴上锁一个工件来检测

网友E:
你这个就是失步了!
一个加大电机功率,二是增加位移监测装置;三是改用伺服电机

网友F:
加编码器或改用伺服电机;

网友G:
该伺服吧,不过伺服成本高点,你用的是多大的步进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编码器或改用伺服电机;
成本很高,再说还没用过伺服

网友H:
一般步进电机如果选型正确的话是不太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多数是机械故障引起的,建议先排查机械方面的问题。如果非要检测步进电机的位移量,可以在步进电机轴端加装机械装置和光电检测元件,一旦检测不到可以由脉冲发生器或者PLC报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