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8):
如题,450w左右的单相电机,最精确的调速方法是什么呢,单相不像三相可以用变频器,那可以怎么调速呢?

网友A:
是直流电机吗?

楼主:
交流,带电容的那种

网友B:
电容拆除,用变频器试下,有惊喜呦。

网友C:
有单相电机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单相电机变频器
第一次听说,查查看

网友E:
换一个三相电机即可,反正目前三相电机没几个钱

网友F:
有单相220输入 单相220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C:
单进单出DFL200S1系列专用型变频器是我公司根据广大用户要求:低成本、功能精简、实用、操作简单、外壳简捷、而设计生产的一款专用型变频器。
   单进单出DFL200S1系列产品采用紧凑型单板设计,电源驱动与CPU控制集成于一块PCB板上,省去了各种中间连接件,大大减少了故障点;
   单进单出DFL200S1系列产品外壳设计大方、简捷、人性化。接线端子盖板为插拔式,外部多段速功能端子配有间距为2.54mm的7PIN端子,方便人工大批量安装配线,大大节省了工时;外壳采用环保塑胶,大方而简捷不但适合内置安装于机箱,也可外置安装。单进单出DFL200S1C机器上不带显示面板,需修改参数时可通过外置独立显示面板设置,不但可节省显示板成本,也可防止变频器参数被随意或无意改动。
   单进单出DFL200S1是一款适合于量大、对价格较为敏感的用户,是一款功能精简的定制型设备专用变频器,深受棉纺针织行业、及对价格敏感的东南亚国家客户好评,现大量配套于手套机、横编机、织领机等机械;

1.IPM模块为功率驱动核心部件,内置过流、短路、过温等多种可靠保护
2.五位数码管显示,五个状态指示灯(显求频率、电压、转速、计数器、正反转状态、故障等)
3.可外接延长线数字操作面板,X1-X4多功能输入端子可组合16段速,16段加减速时间可独立设置
6.用户可任意设定V/F曲线,低频转矩得以提升
7.多功能继电器输出,实现运转中、频率到达、外部异常等各种状态时继电器输出
8.自动稳压功能、直流刹车、PLC程序控制等功能
9.完善的保护功能:过压、欠压、过载、超温、输出端短路保护
10.参数密码保护,限制使用时间、参数恢复
11.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设备专用型变频器

以上功能因不同批次所据功能可能不同,请联系客服确认功能需求

二,使用范围:

1.单相风机、水泵、轴流风机
2.单相电容启动式交流异步电机

三,规格参数:

型号
DFL-HJ02-075-S1
输入电压
单相AC 220 (V) ±25%
额定电流
3 A
输出电压
单相 0-220 (V)
额定功率
0.75 KW
五位数码显示
及状态指示灯
显示频率、电流、转速、电压、计数器、温度、正反转状态、故障等。
通信控制
RS-485
控制方式
电压矢量控制,SVPWM输出,用户可设定V/F曲线
环境温度
-10~40℃
湿 度
0~95%相对湿度(不结露)
振 动
0.5G以下
频率控制
范围
0.1~400.00Hz
输出解析度
0.1Hz
数字操作面板
可外接延长线数字操作面板,参数可自由拷贝
模拟量输入方式设定
外部电压0~5VDC,0~10VDC,4~20mA,0~20mA。
其它功能
频率下限 、启动频率、停车频率三个跳跃频率可分别设定
一般控制
加减速控制
16段加减速时间(0.1~6500秒),可独立设置
瞬停再起动
瞬停后可以频率跟踪方式再起动
转矩控制
可设定转矩提升,最大10.0%,启动转矩在1.0Hz时可达150%
多功能输入端
X1-X4多功能输入端子可组合16段速
X5、X6多功能输入端子可设置多种启停方式:二线式A、B模式,三线式A、B模式。
多功能输出端
多功能继电器输出,实现运转中、频率到达、外部异常等各状态时继电器输出。
其它功能
自动稳压(AVR)、减速停止或自由停止、直流刹车、自动复位再起动、频率跟踪、PLC程序控制、横动控制、牵伸控制、自动节能运行、载波可调(最高达20KHz)等。
其他功能
保护功能
过压、欠压、过载、超温、输出端短路保护
参数保护
参数密码保护,限制使用时间、参数自动恢复
其它
以上功能因不同批次所具功能有可能不同,请联系客服确认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拆除,用变频器试下,有惊喜呦。
电容拆除后留几根线接变频器?三根接还是两根接?
电机的转向会定向还是不定呢?
是不是震动会比较大?

网友G:
松下有一种控制器,不叫变频器,和变频器功能类似。可以找一下。

网友H:
8楼的,能告知您公司的网址吗?想要份选型资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拆除,用变频器试下,有惊喜呦。
电容拆除后留几根线接变频器?三根接还是两根接?
电机的转向会定向还是不定呢?
是不是震动会比较大?
我也有同感

网友J:
500W~700W的三相380V马达市场上应该很多。
用单相还是三相马达,主要考虑供电环境,如果供电环境不是问题,比如工厂环境,而不是家庭的作坊环境,大可以选用控制更加便捷的工业设备。

网友K:
我也觉得还是换三相电机变频调速靠谱。原因是,

第一,单相电机即便可以变频调速,那他的启动力矩也是软肋呀;

第二,这么小的功率,三相电机也没多少钱。却能提高驱动性能和调节精度。

网友L:
现在单进单出的变频器已经有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确实能转,而且确实有点振动
可能是绕组之间不均衡的原因吧

网友M:
是啊,单相电机变频器,早就有了!

网友N:
8楼介绍的就是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8楼的,能告知您公司的网址吗?想要份选型资料
你搜索DFL200S1系列专用型变频器就有了。

网友H:
引用:你搜索DFL200S1系列专用型变频器就有了。   搜了,深圳丹富莱,没有你说的型号

网友O:
K版说的很有道理,值得楼主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