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6-03-28):
最近在编S7-200程序,用#给程序注析时老是出现错误,在网上查不出什么,在这里请大家看看怎么一回事?

网友A:
符号可以在符号表里统一编辑

网友B:
不支持这种符号

网友C:
你这种标注就是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编S7-200程序,用#给程序注析时老是出现错误,在网上查不出什么,在这里请大家看看怎么一回事?

因为200系列子程序的形参地址使用#标识,因此符号名中不能使用#,以免引起二义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编S7-200程序,用#给程序注析时老是出现错误,在网上查不出什么,在这里请大家看看怎么一回事?

因为200系列子程序的形参地址使用#标识,因此符号名中不能使用#,以免引起二义性。

但是我之前的同事他就可以使用,为什么?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他应该是在注释里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在扣扣联系吗?335105305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为啥要加QQ呢,直接在此说岂不是更好。再说论坛里的高手多的是,看他们回答那才能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唐突了

网友F:
那就用1号辅助继电器

网友G:
这种注释只能在符号表里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也试过了,不行的,我都怀疑我装这个软件出了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