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3-29):
大家好!我决心学习台达PLC的伺服控制编程,有一些PLC的基础曾经做过一些小程序不过都很很简单的,说实话在私服控制方面没有一点经验所以希望各位师傅给我些建议应该怎么样学,我想从最基础的学起希望大家都给我说说吧!关于那有好的台达私服编程方面的学习视频,资料,哪能下载学习参考的程序?  谢谢大家  如果那位师傅有一些简单的程序方便的话请发个我看看吧  1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点基础更好学,看看定位指令,很容易学习的

网友B:
自己调试一次就有数了。
需要实践

网友C:
经常用的就是那3到5个指令,看看手册。

网友D:
我准备自己买个模块练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师傅您好! 请问您说的五个指令都是那五个?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师傅您好! 请问您说的五个指令都是那五个?感谢
常用的触点串并联指令、线圈输出(含置位复位)指令、四则运算、定位指令、高速计数、模拟量处理,
这些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  以后有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多多之教呀

网友E:
以后玩得多了就简单了

网友F(2016-05-19):
有机会最好是自己是实际的调一下。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很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