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能反转

楼主(2016-03-29):
怎样才能使三菱PLC的位置指令发出反转信号,最好有举例说明,带负号的脉冲不管用,当前值大也不管用,求给位了

网友A:
看手册,脉冲控制的话就发反向脉冲,脉冲+方向控制的话,就改方向控制

网友B:
方向控制是由使能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明白些吗。初学者请多指教

网友C:
带驱动器的电机,PLC至少要接入电机驱动器两根线,即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驱动器如果是只接收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那么你在需要电机反转的时候就要给驱动器方向指令。还有就是你的PLC是何种型号的?

网友D:
脉冲加方向的。方向信号通正转,不通反转。

网友E:
还有方向信号

网友F:
相对定位指令的方向信号是由后面的脉冲数正负决定
绝对定位指令的方向是由当前值和后面的脉冲位置决定
你可以先单独使用一条定位指令,测试下,判断下是不是你的接线等问题。

楼主:
PLC型号FX1S现在就是正转没有反转Y3方向信号已接上落

网友G:
脉冲和方向信号都接到驱动器上,然后使用相对或绝对指令发脉冲就行了,如果脉冲监视有大小变化不反转,可能线没接好或方向信号端子损坏。

网友H:
不同的脉冲指令,控制方向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I:
首先确认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信号方式

网友J:
步进驱动器专门的方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