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可以做到吗?
PPI通讯的
原来有个MCGS的触摸屏 现在想增加一个模块(和触摸屏通讯道理一样,也是PPI的)
刚刚实验了一下,只能连接MCGS触摸屏。另外的通讯不上。

网友A:
要plc2个口的吧

网友B:
单独接另一个屏试试可以吗?

楼主:
单独接一个屏都是可以的
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独接一个屏都是可以的
看来是不行了

换个双口的PLC

楼主:
两个口都用了,没得换了

网友D:
用CPU226或CPU224 XP,二个通讯口的;
或者二个触摸屏通讯,一个屏连到PLC上;

楼主:
现在麻烦的是两个不是同一品牌的

网友E:
只能接一个,地址不一样

网友F:
加一个串口模块得了

网友G:
增加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  走MODBUS TCP通信也许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吗?
PPI通讯的
原来有个MCGS的触摸屏 现在想增加一个模块(和触摸屏通讯道理一样,也是PPI的)
刚刚实验了一下,只能连接MCGS触摸屏。另外的通讯不上。
走MODBUS RTU协议,比如MCGS屏做MODBUS RTU主站、西门子PLC和另外一个屏做MODBUS RTU从站!

网友I:
向楼主说的一样是一定不行的,因为那样将会有2个主站,会造成两个都不能用的

网友J:
如果其中一个屏有两个通信口的话一个连PLC使用PPI协义,另外一个口连另一个触摸屏,屏与屏之间MODBUD RTU协议或自定义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