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第一次接触这一名称,即不知其功能,又不知其接线,连产品也没见过,现在要用了,特来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你说的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吧?

网友B:
楼主问的是不是双极性电解电容器?还是半导体双极性电解电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是双极性铝电解电容。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两个电容并在一起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才向大家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吧?
我也感觉应该是如此

网友E:
正常采用共阴极接法,两正接交流220V,中间阴极抽头接另共阳极二极管,共阳极二极管的两阴极分别接双极性电容的正极!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看不明白,最好画张图解释

网友G:
如果是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器,其实就是两个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串联,组成一个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可以做得很大,但缺点是是有极性,为了解决无极性问题,就把它们串联使用,即可达到目的。

网友E:
电解电容电容量大,但普通的电解电容有极性的限制,只适合在直流电路,双极性电容加上共阳极二极管,克服了电解电容不能在交流电路上应用的弱点,使得交流正负半周,配合二极管,均能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图文讲解。

网友G:
呵呵,平常都是不加二极管在用,今天看到加两个反顶的二极管,感觉更合理哈,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H:
又一个电子电路的知识点。

网友G:
是呀,其实电解电容双极串联的应用还是挺多的,尽管现在失眠已经有了10微法的无极性电容了,但是耐压和容量都受限制,所以,双极性串联应用还是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