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施耐德触摸屏坏了,还能与电脑连接将案例保存吗?如果能怎样处理?

网友A:
如果需要设置的可能不好弄了
屏幕可以修的
不难。

网友B:
能不能不知道,如果不去尝试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先送去维修吧;

网友D:
也许你换一个同规格触摸面板和液晶屏就好了呢

网友E:
直接买一个屏换上去嘛!

网友F:
也可能他没有程序呢

网友G:
屏无法设置就不能通讯

网友H:
一般维修点不保证内部程序的完整性的,建议需找相同的设备拷贝触摸屏的画面程序。

网友I:
如果你之前没用过PC和此屏连接操作过,那还是建议你别试了。如果你之前下载过此屏,那你就有程序,那直接重新下载新屏不就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般维修点不保证内部程序的完整性的,建议需找相同的设备拷贝触摸屏的画面程序。
如果是液晶板或触板坏了,那么维修后肯定是可以保证程序在的;
如果是线路板问题就不好说了;

楼主:
谢谢大家,准备更换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