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海利普45KW的变频器,原机用的是150A英飞凌的,我用FUSHI300A的,可以吗?原来驱动板坏了,换新。先出现30赫兹是正常,电流也三相平衡。高于35H是电机异响,抖。师傅们说说是不是模块大了,驱动不足?

网友A:
看见海利普三个字我的眼泪就有点忍不住了

网友B:
空载电压是否正常?带小电机是否正常,监测母线电压、

网友C:
检查载波频率是否过高,降低载波频率。载波频率高,变频器输出电压就低,输出转矩就小,说以升速过程中电流波动大,电机抖动,随着频率升高状况会变好。富士模块本身噪声就比英飞凌模块噪声噪声大。模块功率大的太多,不建议这样做。要换就换三只150A的,顶多换200A的,修变频器而不是修收音机,电视机等,是讲科学的,不能乱修,任性胡来,人家会笑话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为啥?????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东西太烂,故障率太高

网友E:
不能用太大的模块,开关频率不一样,延时不一样,随时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