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两个步进电机参数都是一致的,大小也一致,带动的负载也一致。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网友A:
用继电器切换下
现在能控制4轴的plc太多了
10轴的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脉冲输出端口的个数我是知道的,控制多少轴我也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一个脉冲输出端口可以带动几个控制轴(当然参数一致),这样操作是否稳定。PLC作为脉冲输出端口时允许通过多少毫安。带太多轴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你说的继电器切换,对于脉冲输出恐怕不稳定吧!

网友B:
带几个不是问题,但是同时只能有一个端口在输出啊?只能分开,参数不一样也可以的,程序里自己调动一下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一般PLC输出0.3A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你喜欢这么做的话用一个8550或者8050扩大一下即可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F:
带两个应该没问题,可以看下PLC输出能力,步进输入电流/电阻.
问题是即使参数一样,负载时间也不一定一致吧.

网友G:
呵呵;一般不这样用的;

网友H:
电流匹配允许是可以的

我曾做过一个脉冲源带两个步进电机,但我是用脉冲源通过两个光耦驱动控制器

网友I:
把驱动器的控制信号并联在一起,带多少应该都行,驱动器前最好加上高速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