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40跳OLE故障

楼主(2016-03-29):
外部端子已经短接,查光耦到CPU正常,外部瑞子短接后CPU那端控制也是正常的(5V变成0V),参数初始化问题一样,有没有哪个大师越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
OLE 外部电路有故障,你的是送电就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给它换了块CPU板了,应该是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