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出个好主意

楼主(2016-03-29):
下图貌似可以,但实际变频器从失电到得电,需要大约5秒钟的时间才能准备就绪。这就太慢了。
各位师傅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达到那三个要求?

网友A:
没有看到图,就不知道真相哦,回答不了。

网友B:
你这个玩意是不是热风炉还是啥?
变频器不是辅助继电器输出,设定为变频器运行指示不就可以控制电热了

网友C:
变频器哪有这么用的,频繁上电缩短寿命

网友D:
楼主你直接启动不就行了么,还要变频器干嘛啊

网友E:
变频器的启停不是靠前端的开关,不调速就不用变频器了。

网友F:
电机的起停要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或面板按键来操作,而不是通过切断变频器电源控制;

网友G:
不改电路没办法
用变频器的辅助点控制加热棒

网友H:
你这个思路就是错误的,变频器不能这膜频繁通断电,你可以把变频器的运行调到端子控制上,然后再把加速时间调短些,至于加热,你用变频器上的外部小型继电器控制你那个加热接触器就行。

网友I:
变频器上电检测时间是没办法修改的,变频接到运行命令到电机启动时间也是免不了的,就是直接启动,也有几秒的启动时间吧?你呀,也太猴急了点!

网友J:
楼主的想法完全错了,生产开始以后,变频器不能切断电源供应,可以使用变频器本体上提供开关量信号控制马达的运行与否。

网友K:
变频器有运行信号输出,可用运行信号控制无运行时加热

网友L:
是呀,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怎么用进线开关来控制呢?这对变频器是一种伤害。直流母线的电容器频繁的充放电,会折寿的。应该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进线开关始终闭合。而且用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控制加热器。这个控制需求不难实现的。

网友M:
需充电不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N:
变频器可以不断电 直接通过面板或端子启动,电热管的导线加装固态继电器控制,用变频器控制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O:
变频器不能进行断电启停,应该通过端子对变频器控制。

网友P:
电热是否开启加个转换开关就可以,用两个接触器联锁控制不是更便宜跟简单吗?

网友Q:
变频器不能直接进行断电启停,应该使用自身的输入端子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R:
这个图挺好的,两个开关即可搞定有啊,就看谁操作了,立即启动,不用变频器就行了嘛

网友S:
变频器一继电器设置为运行,其常闭触点与一开关串联后串入电热的接触器控制线圈回路,控制回路接入变频器主电源的断路器下即可。由开关控制电热是否加热。

网友T:
楼主这个也不错啊!

网友U:
直接启动不就行了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玩意是不是热风炉还是啥?
变频器不是辅助继电器输出,设定为变频器运行指示不就可以控制电热了
其实可以把辅助继电器设置为频率大于某一个值动作,ABB ACS510的变频器有三个监控器可以设置,其他的我用的不多不是很熟悉,没有的话就给变频器设置个最低频率,不然即使有运行信号不不能代表风机转了对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W:
我是没有好主意

网友X:
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不是靠开关变频器输入电源来控制,可以用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的有个继电器输出点,定义为变频器运行时输出,通过这个继电器输出控制你的加热管就可以了

网友Y:
把控制设备的原理说说。

网友Z:
第一个是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
第二,加热器得用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开始运行后输出一个信号,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AA:
是啊 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吧

网友AB:
不断变频器的电 变频器启动也需要3 4 秒啊~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这是别人做出来的东西。老板让我改进这个启动慢的问题。跟他说了原因,他就让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所以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