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想用plc控制电动推杆 DC24V的只有两根线的 一正一负  推杆进 两根线换下  推杆出   但 不知道怎么连线

楼主:
用的三菱 plc  FX1N

网友A:
这种控制不用plc就行,用两个继电器就OK了,如果非得用PLC,那就得编个小程序了

网友B:
两个输出点控制两个继电器,一组正接一组反接。

网友C:
楼主:这个简单的都不会,俺实在无语了

网友D:
这个就如3楼说的,接触器上端正负反接,下端同相并接到推杆,程序就写个两点输出控制接触器即可

网友E:
楼主是小白吗

网友F:
用两个继电器就能搞定的事情,有难度吗?

网友G:
如果是用PLC控制的话中间最好也加一个继电器

网友H:
类似三相电机的正反转,用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正转和反转

网友I:
这个就同正反转控制一样的。

网友J:
实际就是一个直流电机的正反转电路,用两个继电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K:
跟电机正反转一样用两个输出点Y0、Y1控制就行了

网友L:
用2个按钮就能解决,不用继电器了吧。

网友L:
要求太简单了,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M:
这不就是正反转吗,你没学过电吧

网友N:
正反转控制会,这个就没有问题

网友O:
用PLC控制也要加两个接触器或继电器;使用接触器(继电器)换向;

另,使用PLC尽量不要用来直接带负载,特别是电机类负载;虽然有些PLC说明书说继电器输出可以带2安或3安负载,但要注意的是,PLC线路板线都较细,特别是公共线,电流过大会烧坏线路板;保险起见,继电器输出型PLC单路负载不要超过0.5安。

网友P:
用plc是不是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