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6-03-29):
这个语句是表示当液位计1、2、3(分别对应x1、x2、x3)同时段开后,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下面的步骤么?问题:x1、x2、x3不是都是断开的么,这个语句能在plc中运行么?一般不都是闭合才运行的么?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语句是表示当液位计1、2、3(分别对应x1、x2、x3)同时段开后,等待一段时间再进行下面的步骤么?问题:x1、x2、x3不是都是断开的么,这个语句能在plc中运行么?一般不都是闭合才运行的么?求解
1、这段程序表明当X1,X2,X3都为ON时,延时D200乘以定时器时基。
2、这条语句可以在PLC中运行。
3、目前你看到的状态是地址状态,当外部信号触点使用常闭时,你会看到它们是闭合的。

网友B:
就是3个信号同时有的时候延时设定时间罢了

网友C:
M0 X1 X2 X3同时接通定时器T0延时

网友D:
要看你PLC上输入点是接到液位计的常开点还是常闭点;

网友E:
从您的描述来看,液位计断开时,PLC输入点是闭合状态

网友F:
使用软件实时监控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只有当M0,X1,X2,X3同时有信号输入时,T0才会计时的

网友G:
如1楼所说;
程序会根据外部器件接入情况等,来进行编制。

网友H:
4个条件都满足了 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状态能够持续到三个液位计全部断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状态能够持续到三个液位计全部断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状态能够持续到三个液位计全部断开么?

网友C:
如果三个液位分别接在 X1 X2 X3 断开延时取决于液位的接点 是常开或常闭

网友B:
“持续到三个液位计全部断开”
这点PLC干不到,因为决定于你的液位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