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电机

楼主(2016-03-29):
我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程序发的脉冲数走的距离跟我计算出来走的距离相差很远是怎么回事,我试了好多次都是那样
我用的是两相四拍的步进电机,步矩角1.8°,驱动器设置的细分是32细分,丝杆导程为8mm,我发800个脉冲,理论上只应该走1mm,实际上走了4mm,怎么回事,我弄好久了
如果脉冲发少了应该走的少于1mm,为什么会这么大?

网友A:
算错了吧,有公式的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步距点为1.8,细分为32,即一个脉冲走0.05625  360/0.05625=6400,6400/8=800,公式是没错,是不是机械减速比那里不对呀?还有,在程序里有监控过没?

网友C:
先看看电机实际装了多少圈

网友D:
机械结构还有没有齿轮比啊

网友E:
监控PLC的实际脉冲数,观察步进电机的转动圈数。

建议先发6400个脉冲,看步进电机是否转了一圈

网友F:
步进一般外壳上会印上不同DIP开关对应不同的脉冲数/圈,先检查一下;

网友G:
丝杆的的移动距离等于导程×线数。。

网友H:
估计还是你的细分数设定错误

网友I:
首先确定一下机械执行机构的传动比,丝杠的话看一下螺距。确定一下驱动器细分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