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载流问题

楼主(2016-03-29):
今天我们几个人帮一个沙场换了两档10kv电线,差点给累死,因为倒杆给弄断了。150的铝钢绞线裸线。突然间,问题就来了,这电线能够带多大负荷呢?

网友A:
这个能带多大负荷重要的一点供电距离你没说

网友B:
现有负荷是多大,距离多少;架空线散热较好,从发热角度看,耐受的电流会大一些,具体已不记得了。
铝钢绞线,是钢芯铝绞线,还是钢绞线或其他。

网友C:
如果没有距离因素就是240安

楼主:
在这个电压等级下,钢芯铝绞线能承受的电流,好像有几个计算点哦,距离5公里左右。

网友D:
架空150裸铝绞线,许可电流接近4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