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点坏(S7-200 Cpu224 场管输出型)

楼主(2016-03-29):
西门子PLC输出点坏,不会连电脑更换备用输出点,就把备用点的场管替换过去,装上后,输出灯有显示,但没电压输出。
场效应管型号:STD10PF06 查了是:P?-通道60V的-?0.18欧姆-?10A至-?252?STripFET功率MOSFET
场管前面的就是光耦了,查了是高速光耦,具体脚位,查不到了,
2035会不会坏了呢?

网友A:
换点比较容易的

网友B:
和旁边换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旁边换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不会修的话2楼是个好方法

网友D:
场效应管换过没?

网友E:
改程序 比较快。

网友F:
程序加密的话,你改程序咋整?
还是换硬件

网友G:
为什么不测量呢?光耦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