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29):
各位师兄,以扩展模块DVP06AD-H为例,其最短采样时间是多少?
资料有扫描周期=3ms * 通道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只用一个通道的话,此采样周期就为3ms。而4个通道全部使用,那么周期就为12ms。

网友A:
这是每个通道的转换速度,还要考虑程序的扫描周期,如果只有一通道,把其它通道关闭,可以提高转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