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520主板

楼主(2016-03-30):
三菱变频器s520主板,在没有驱动板的情况下怎么通电查看参数。

网友A:
呵呵;那只能找同型号的整机,把CPU板插上查看了;

楼主:
不能单独上电吗,

网友B:
抄板绘图,看一下CPU板需要哪些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C:
在主板背部78m05 处供5v电(四针插座旁)

楼主:
供过了  没反应   是不是要启动信号啊

楼主:
这个主板的参数芯片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