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1,第一次使用西门子PLC 1215C+8*SM1223
2,一个八位分割器+一个四位分割器+三个电机+75个气缸
3,改进了一些接线方式,希望对大家有用。
4,在这个论坛得到过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1200扩展能力比200强了

网友B:
不错  输出直接接电磁阀吗?

网友C:
很整洁,表情线槽选槽孔细点,线捋直更漂亮

网友D:
那电磁阀上的电路板是买现成的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E:
这种一体化的电磁阀看着挺漂亮,就是以后维护就很麻烦,要是有坏的都不太好换。

网友F:
软件用博图吗。

网友G:
分割器是接通一下就转一个工位,还是接通直到到位信号有了再断开?

网友H:
点数挺多的,用的是集成式继电器啊

楼主:
1,PLC上加一个小PCB板
2,连接PLC输入输出也是加了PCB板
3,PCB是我用PADS画的。
4,加PCB板布线很方便。。
5,这个PLC输出可带500MA的负载,我们用的SMC的电磁阀(10多个MA),可以直接驱动
6,如果电流大的我们还画了驱动PCB板,配套用的。。。

网友I:
这么多模块,用300得了,300的程序好编

网友J:
看去挺整齐的

网友K:
布线个人感觉零乱,楼主自己感觉呢

网友L:
做的很好啊 顶一下

网友M: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N:
不错,没有触摸屏吗?没用上位机吗?1200的网口也使用了对吧。

网友O:
回复 网友G:
这种情况往往是用上升沿断开 这种顺控可能用台达 信捷哪种PLC 会更方便编程

网友P:
不错不错 看起来还是蛮好的!

网友Q:
做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R:
那个模块上的PCB板看着不错,不知道实用性怎么样

网友S:
布局挺好的,线还可以再整理一下。

网友T:
大项目?赞一个

网友U:
可以了 ,挺不错的额

网友V:
好多模块o

网友W:
西门子的只用过S7-200的!!

网友X:
加pcb版,这个考虑的还是很周到的

网友Y:
我感觉加PCB板,的确节省了很大空间~~

楼主:
1,线还得再整一下,这个是外国的单要求严一些
2,我以前写松下PLC的,起初这个PCB板是配松下PLC的,为了配西门子的PLC我还在西门子PLC上再画一个PCB
3,如果需要驱动大负载我们还可以在这个PCB加上另一个驱动板
4,这个板可以节省空间也可以省下不少工人接线时间
5,因为我们是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所以客户有不同的要求,这次客户就要求用西门子的
6,这个PCB主要取连接过渡作用坏的可能性非常小
7,可以交流QQ:23859409

网友Z:
1200是不是要比300的便宜

网友AA:
哇,那么多扩展模块

网友AB:
你的排线是怎么接到plc上面去的,另外转接的吗

网友AC:
这排线还是很方便啊,不用一根根接到端子

网友AD:
做的挻好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