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试了半天没明白,求助各位前辈:按住超过2.6秒会变为间隔一次闪2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30):
分别按此两个按钮,按住如果在2.6s之内是输入输出方式切换,即间隔一次闪一下。这点我明白。但如果按住超过2.6秒会变为间隔一次闪2下,是什么意思?
已测量。没什么变化。此电眼是感应玻璃管液位高度的。常开常闭输出方式切换选择已搞懂。即2.6秒之内按住哪个按钮选哪个输出方式。但若长按超过2.6秒,变成一下子闪两次,不知何意?难道是此方式灵敏度校准?有谁知道?

网友A:
这个没用过,不知道楼主这是用在哪里?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已测量。没什么变化。此电眼是感应玻璃管液位高度的。常开常闭输出方式切换选择已搞懂。即2.6秒之内按住哪个按钮选哪个输出方式。但若长按超过2.6秒,变成一下子闪两次,不知何意?难道是此方式灵敏度校准?有谁知道?

网友C:
建议大侠找找说明书

网友D:
外壳上标示的,好像是按2到6秒,具体可能还是需看说明书;
但搜索了一下,没看到中文的说明书,英文的看不懂。

楼主:
楼上兄弟,同感

网友E:
英文说的应该是:按住2到6秒,告诉(教会)这是空的,用来校验0.

网友F:
2到6S,为什么会这么大的范围?

网友G:
不妨接个中间继电器试试看什么效果

网友H:
不懂这个

网友I:
论坛不提倡简单回复,故10楼暂扣1分以作提示;
其他有类似现象者,一同提示。
顶楼的问题,还是可对照说明书理解。

网友J:
上面多个小数点 是按下2-6秒内

网友K:
这东西没用过

网友L:
是不是按上2.6秒以上,常开常闭交替输出,用于检测常开常闭是否都工作正常

楼主:
回复楼上,已确定,不是

网友M:
示教键,意思就是没有物体感应到的状态下,确定这个感应器输出的状态。现在好多上点档次的设备,都是直接整合到软件上调整了。

网友D:
觉得16楼说的有道理,楼主或可根据此提示,对照说明书试试相关情况。

网友N:
看说明书先

网友O:
先在没液位的地方测试一下,没通,再到有水的地方,按住按键2到6秒,直到有输出,设定完成!!!!!!!

网友P:
这个是德国易福门的接近开关,我用过另外的型号好像是KG5065的,这种接近开关很难买,要预订,虽然好久没去用了,但设置方法应该都差不多。首先这里不是2.6秒,是  2秒 到 6秒之间的意思。操作应该是,在接近开关检测部位没有物体的情况下,按压左边的按钮不放持续2到6秒内,则输出为常开。如果按压右边的持续2到6秒则常闭输出。我用过的那个是4根线的,棕正蓝负2根电源,一根黑色和一根白色是2根输出线。不知道你的这个型号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P:
指示灯连着闪表示刚重新设置成功,以后用的时候就是一闪一灭一闪一灭有频率的间断闪烁。

网友D:
结合16楼、19楼、20楼等,问题可能已逐渐明朗,大概是,示教状态(以设置为常开、检测到液位接通为例):
1. 在离液面一定距离时,按压“OUT OFF”按键2~6秒,LED缓慢闪烁,松开按键、LED熄灭;
2. 在液面检测位置,按压“OUT ON”大于6秒,LED从开始时的缓慢闪烁到快速闪烁,松开按键、LED常亮(调整状态下)。
以上,未顾及是否正确;或者是19楼所说情况,具体可根据试验修正(易福门电容式接近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们的回答,小弟在此叩礼了!帮助别人,也快乐自己。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Q:
那是push2-6秒,不是2.6秒吧,你看那个电压UB:10...3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