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前辈们有谁知道:PT100或热电偶好坏怎样用万用表测量出来?

网友A:
PT100在20度阻值是110多欧姆,用数字表量缓慢加热,阻止上升。

网友B:
一般我是用热电偶伸入热水中测阻值变化,然后提出能慢慢恢复

网友C:
好办法,热电偶还真没更换过

网友A:
热电偶正确的方法是用电流档测量,因为它的测温原理是温差发电。

网友D:
PT100测电阻.看着温度对照表,测两个温度粗略判断.R=100+0.385T,好像这样.
热电偶,测电阻接近0或者异常值,弄个温差测电势,有mV.
都是粗略,即使看着有效,也不一定是精确的,精确的要检验.

网友E:
好坏很容易量出 能正常测温不表示精度 直接电阻挡就可以了 上面显示的电阻值换算成温度 如果接近环境温度 而且好握着电阻值上升 基本可以确定电阻是好的 能正常测温

网友F:
pt100热敏电阻,常温下,就是100欧姆左右,放热水里阻值会变化。万用表电阻挡即可检测;热偶就不太好办了,以镍络-镍硅热偶为例,放在开水里,用万用表毫伏档检测,应该是4.10mV。就对了。

网友G:
一般都是通过电阻来判断的。

网友H:
PT100 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测量大约在100欧左右 常温是

网友I:
貌似网上有个啥热电阻对应表,测量一下看看对应阻止就可以了

网友J:
PT100就是常温阻值100

网友K:
一个量电阻一个量电压

网友L:
热电阻测量事电阻  100多Ω

网友M:
引用 网友F:
pt100热敏电阻,常温下,就是100欧姆左右,放热水里阻值会变化。万用表电阻挡即可检测;热偶就不太好办了,以镍络-镍硅热偶为例,放在开水里,用万用表毫伏档检测,应该是4.10mV。就对了。

这个是好方法!

楼主:
PT100就是常温阻值100
??一一一一不对吧?那0度呢?

网友N: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学习了。

网友O:
5楼叙述的很详尽了。

PT100(标准)在0度时阻值是在100欧,每上升1度,阻值增加0.386欧;可按照0.4欧一度估算;若环境温度是20度,PT100的阻值就是108欧左右;
热电偶还是用电流法或毫伏检测比较适用,使用电阻档不同类型的热电偶会差异较大。

网友P:
这个没有测过

网友Q:
百度PT100铂电阻分度表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说100欧母左右是因为常温下,电阻值的变化不大。按理说冰点时100欧姆,麻烦不麻烦呢?你不是也想找一个简单点的测试办法吗?所以,电阻值精确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阻值的变化趋势,以判断好坏,就别太较真了好不?

热阻,电阻挡,常温下测一个阻值,大约100欧左右,用手握住,看电阻值是否有变,以判断是否是好的,这样行不?

网友R:
粗略的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精确地要用专用工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