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安川驱动器上电报警A10。已经检查过其他东西是没问题的,就是驱动器里面的驱动板问题
1.其中之前是有个JH-458AH损坏。现在已修复。但故障一样。
2.另外霍尔检测到的运放有换过也报警。
在此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我有二手的机子要不要 3500包好要的话加我微信1430521217   我上次也修过报警a10  驱动薄膜氧化了

网友B:
查电流互感器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上电报不是检测那回家吧  看看放大电路

网友C:
上电报不是检测那问题吧  看看放大电路

网友D:
给没给使能信号,如果给了,那就是模块坏了

网友E(2022-03-04):
7860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