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显控触摸屏的地址写入2/4x_D1289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PLC是台达,配台达伺服,显控触摸屏。
2/4x_D1289 是不是与伺服通讯用的?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大侠们 帮帮忙看看哈

网友A:
Modbus的地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触摸屏是支持两通道的通讯吗?表示还没用过这种高大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我的好好学习Modbu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x_D1289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2/4x_D1289
有没有大侠回答一下啊
我知道2是com2口的意思    4是不是联机装置地址  那d1289呢?是不是转换为十进制?

网友D(2021-08-06):
这个是1289是10进制的,转成16进制是h509,对应伺服的功能参数表,比如电子齿轮比分母或分子

网友D:
就是讲触摸屏的数传到下位机也就是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