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4-20mA变送器输出达不到20mA

楼主(2016-03-30):
各位资深坛友:
小弟做了一款4-20mA三线制变送器,输入0.4-2V,输出4-20mA,但是调节过程达不到20mA,能达到11mA左右,恳请各位热心的坛友帮忙!!小弟就此谢过啦!

楼主:
备注:
Q1 9013;
D1 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30CA
V1 实际电路为28V(上图仅为仿真图)

网友A:
搞电子 或者维修的过来看看吧
这个一般都有成品的

网友B:
仿真也可以测量的,已回答在另一帖.

楼主:
各位坛友,不吝赐教啊!这个把我难住了!

网友B:
我不是给你回复了吗?难道另外那个帖子被删了?
计算是0.8~4,4V输出20mA.

楼主:
非常感谢pqsh,另一贴确实被删了。忘记说啦:图上的R1.R2均为10K(是我的图片未处理,不好意思),所以输入仍为0.4-2,输出理论应该为4-20mA,但是调试实际电路时,上限电流达到11.7后,就不再增长了。实在是令人费解。坛友们可曾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正常时通过R9的电流为V2/R9,即R9两端的电压应该等于V2的电压,楼主可调V2观察R9两端的电压是否同步变化。

网友D:
反馈电阻大了

网友E:
这个电路看了半天,觉得还是有问题。如果电流源输出达不到设计,说明啥?如果电路是对的,那就是输出阻抗太大了(或者说负载阻抗太小了)。
你把R9去掉放在Q1的集电极(如果Q1的电源是28V的话太高了,10V都嫌高,Q1压降太大会发热烧掉的),作为Q1的分压电阻,减轻Q1压降;然后去掉R3,再看看,20mA就应该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版主的回复和解答!!
最终在调试过程中,将D1(SMBJ30CA)换成了1N4148,问题解决了。但是确实存在芯片发热量过大的现象,计划在板子上降低供电电压,以减小发热量!
再次感谢各位坛友的积极回复和热心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说,原来的D1漏电太严重了?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加反向二极管?负载是感性的?如果不是,去掉它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