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如题,启动电阻跟功率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随便代换吗?

网友A:
启动电阻主要是考虑启动时的发热不超过电阻的安全许可温度,还有电阻的最大许可电流

网友B:
和后面的电容,流过电阻的电流及时间有关系网上有相关文章可以看看。其实就是RC充电,同时限制浪涌电流。

网友C:
到博客搜索,看看咸工的文章。http://blog.gkong.com/xq09181_144280.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