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 FP-X C40的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6-03-30):
由于参数较多并且都要断电保持,就把PLC的的断电保持寄存器的范围从DT32710-DT32764改为DT32640-DT32764并加装了松下的原装纽扣3V电池,但是断电时间久一点(十几分钟后)再通电,触摸屏上设定的参数就会变成####,不知道为什么,知道的大神指点吓!!
如图1
PLC参数已经重新设定了,电池也加装了,还是无法保存,求助大神帮忙,PLC型号是FPX-C40T。

网友A:
电池正负极对了

网友B:
只要安装电池正确,保存数据地址正常,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了插不进去的!

网友A:
是电池上面正负极的线对不对

网友C:
你有没有安装电池,进行一些操作啊,使用FPWIN GR主菜单→[选项]→选择[PLC系统寄存器设置],出现对话框后点击左侧的[保持/非保持],在右侧选择设置[N0.8数据寄存器保持区起始地址]更改即可。

网友D:
设置后要写入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写入拉,这个我没理由会忘记。

网友A:
遇到过电池上面的正负极线反的。别的情况暂时还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