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0):
我这个点动和启动的功能怎么不能实现呢?X1松开Y0就又自锁了,请各位大神给我解下惑。最好通俗易懂点,小弟是新手。。。。。。

网友A:
点动不用自锁触点,也不用SET和RST指令,直接经开关控制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基础的电路了

网友C: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B:
LD X1 OUT Y0
接普通按键,就是最基本的点动了

楼主:
就是上面
这个图,X1松开为什么Y0还是会自锁?

网友D:
x0是点动,x1是启动,x2是停止,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D:
x1松开后可能还有一个指令周期的延时。

网友E:
x001常开点用上升沿试一试

网友F:
你这个程序完全就是照搬传统的继电器电路来写的, 但是 PLC 的扫描周期特别快, 当你松开的一刹那, Y000就又自锁了.正确的程序应该这样写:

网友G:
回复 楼主:
貌似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还是理解不了,苦恼啊

网友H:
plc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的 我理解的是你x1断开后y0要下一次扫描的时候才会断开但你x1这个扫描周期已经复位了y0还没断开所以就自锁了

网友I:
楼主是把传统继电器线路和PLC当成完全一样了,实际线路中按钮释放先是常开点断开,然后常闭点闭合,中间是有时间的.可是在PLC中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当第二行X1常开断开时,第三行X1常闭点已经闭合,所以下一个周期中YO还是得电的.

网友J: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X1按下的瞬间,Y0接通,第三行语句由于X1的常闭点断开,所以不起作用。
2、当X1放开的瞬间,上次扫描周期结束后,输出寄存器中Y0是接通的,语句执行时,第三行Y0接通,X1也接通,所以Y0还是接通的。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好像懂了

网友K:
使用PLC必须明白它的各种方式才行。可以这样来写程序:

网友L:
用常闭控制线圈加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