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新变频已换好,这个点你们开工了吗?,我们七点上班真是苦逼。
此变频器控制水泵,恒压供水,工作环境潮湿(不锈钢电箱),基本上一年换一台。图二为故障变频器的炸机点,有一铜瘤。
拆机待续……

网友A:
一看标题,第一反应是飞机炸了,呵呵
有换防水型的变频器,可以试试。

网友B:
控制箱内点一盏200W灯泡

网友C:
密封起来啊

网友D:
没密封好需防水

网友E:
把进线孔封堵,箱门粘上密封圈

网友F:
注意防水,密封要做好!

网友G:
说点经济的,去超市买点食品袋里有干燥剂的,多放点就好了啊

网友H:
在变频器装好之后用透明胶带把变频器有缝的地方粘起来,电源不要断掉,这样会好很多,我就是这样干的,三年了没有炸一个。没做防护之前经常听到蹦的一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控制箱内点一盏200W灯泡
算算一年下来要多少电费你就知道了。

网友I:
控制箱也应该一起换掉的

网友J:
控制箱密封做好,做个IP66的,干燥剂多放点,勤换

网友K:
使用环境湿度大,可以将配电柜移个环境好的地方

网友L:
看到这个电箱,炸很正常,突波器也没装。

网友M:
某晶的吧,垃圾产品,还是换个好的牌吧,如果老板同意的话。

网友N:
要老板买一个I65防护控制箱和电线锁头,自己改一下

网友O:
这个和变频器质量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P:
上周展会,看森兰展示了防水的变频器
看着还不错。

网友Q:
箱体要做密封,密封做好才放干燥剂。
要不就换成IP65的变频器。

网友R:
 注意防潮,密封要做好!

楼主:
经测量电源端R S T与(+)端正反击穿,我把驱动板所有的螺丝都拆了,竟然板子拿不出来。

网友S:
三晶8000B的机器 这种机器  好像是单管的    质量 真不敢恭维  真不知道做这样的机器干啥  给自己品牌抹黑呀

网友T:
注意一下防水啊。

网友U:
柜子的防护等级不好啊,换个柜子吧

网友V:
都说要密封 变频器密封很正常 把柜子密封起来 变频器散热片的热往哪里排

网友W:
看20楼是端子绝缘损坏了,不知是不是其直接原因。

网友X:
防护做好点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Y:
经验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Z:
用个电柜箱抽湿器,半导体制冷块制冷抽湿。

网友AA:
这环境也够潮湿的了啊

网友AB:
为什么不把配电箱放在干燥的地方呢,从新放线也比换变频器省钱啊

网友AC:
换个防护等级高的箱子,并加点干燥剂或者加个电箱加热去潮的装置。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AD:
IP等级选高一些的吧,IGBT炸了吗?

网友AE:
把变频器换个环境好的地方,我单位就是

网友AF:
不可以把变频器放在泵房外面吗?

网友AG:
可以改造一下了,有需要和我联系QQ1795307598

网友AH:
第一,控制箱空间不足,可以考虑换大尺寸的控制箱,因为变频器涉及到散热的问题第二,看你的变频器控制方式应该是控制箱启动,可以选择将控制箱换到干燥的场所,做防水罩。

网友AI:
换地方把

网友Y:
应该把配电箱安装得稍微远点!

网友AJ:
换柜子或换安装位置吧

网友AK:
回复 网友A:
注意防潮,密封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