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FR-S540E用面板控制变频器起动时频率可调,但用外部端子控时频就调一了了,始终保持在一个频率。请问这是参数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那就多通几个端子看看
多段速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线都拿下来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参数设定问题罢了!

网友C:
估计参数没有设定好,应该设置为外部控制

网友D:
先检查PR79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是对的,可能还有哪个参数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