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表怎么看?

楼主(2016-03-31):
这个水表怎么看?。我说红色表示小数点。约为843方,朋友说是8430方。因为没看见小数点。有些电表就会有小数点。这个却没有。我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大家看看吧。谢谢

网友A:
小数点就是红色部分呀,843不到一点。

网友B:
看另外三个小刻度盘,最大的刻度盘也就是×0.01,也就是当最大的刻度盘走完一圈之后,才是0.01×10=0.1。
最大的刻度盘走完一圈,红色的数字才走一格。就是0.1×1=0.1,懂了吗?

网友C:
呵呵;下面最小的是0.01,那么上面最后一位就肯定是0.1;

网友D:
理论可以读出小数点后面第四位,红色数字为第一位,×0.01为第二位……

网友E:
小数点后的就舍去就是。

网友F:
这要是坏了好换吗

网友G:
843红的表示点多少

网友H:
84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另外三个小刻度盘,最大的刻度盘也就是×0.01,也就是当最大的刻度盘走完一圈之后,才是0.01×10=0.1。
最大的刻度盘走完一圈,红色的数字才走一格。就是0.1×1=0.1,懂了吗?
注意到了。谢谢

网友I:
抄表数按843来抄。

网友J:
还没注意过小刻度盘,原来有这么回事。

网友K:
还有三个小转盘呢…,红色的都是小数。

网友L:
红色就是表示小数,不要争论了
我抄过N多的表........

网友M:
8430说这话人的什么眼神?

网友N:
这水表埋地里了吗?

网友O:
远程数显电表,水表以后也会有,普及吗?

网友P:
842与843之间,红色是小数点后的数字

网友Q:
红色的为小数位

网友R:
应该是843立,后面红色是小数点。

网友S:
哈哈  我一般看x0.00那个来判断

网友T:
这个抄表工肯定不会搞错的。

网友U:
红色就是小数点后数字。

网友V:
红色的就是小数点后的数字呀!

网友W:
引用 网友B:
看另外三个小刻度盘,最大的刻度盘也就是×0.01,也就是当最大的刻度盘走完一圈之后,才是0.01×10=0.1。
最大的刻度盘走完一圈,红色的数字才走一格。就是0.1×1=0.1,懂了吗?
对,红色的是小数点后的第一位

网友X:
红色的就应该是小数点的,不然用红色干嘛,都用黑色得了!

网友Y:
这个表还没坏,应该换了吧。

网友Z:
红色部分是小数点后的数字

网友AA:
水表还是抄过,843.

网友AB:
红色表示小数位

网友AC:
精确读数约为842.9483吨水

网友AD:
回复 网友B:

网友AE:
小数点后一位,约843立方米。。。

网友AF:
那三个红色的指针在默默地提示着你

网友AG:
842.948吨

网友AH:
这怎么会看不懂呢?
 很明显吗  下面有小数点的乘积

网友AI:
843.582m3
怎么没小数点!

网友AJ:
楼主家里的水表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