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驱动板坏了

楼主(2016-03-31):
西门子6SE6440-2UD33电源驱动板坏了(逆变模块坏)
检查发现下臂驱动功率放大管子短路,大的是FZT651和751,
小的放大管子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请谁告诉一下换什么管子,谢谢!

网友A:
是两个对管,用0.5A,40V左右的管子代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大师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问一下,是普通二极管吧,不用快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