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LGLC200的变频器上三相电面板不亮了,风扇转,拔掉风扇,在上电,面板又正常了,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A:
说明电源带载不行,故障时测5v电源的电压是多少?查电源。

网友B:
也可以代换风机试下。

网友C:
明显有短路

网友D:
楼上的将两方面可能的原因都说到了。一是电源带载能力差。或者是风机不好了(可换风机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