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PLC 与 触摸屏 相连, 屏上有一个可以读和写的输入框, 对应的寄存器是 D0 , 现在要做这样一个判断:

比如, 上一次 D0 中的值是 50, 这次扫描还是 50 , 那么就不执行某段程序, 如果上次是 50 ,但这次是 100, 也就是改变了

触摸屏中输入框的数值, D0 中这值也发生了改变, 那么就执行 数值没有改变的那段程序, 这个判断条件怎么写?

网友A:
每次在比较完后保存就可以了。

一看就知道没有编写过PID啊。

网友B:
比较指令;
上一次的值保存,与现有的值比较。

网友C:
需要再借助一个寄存器,先与这个寄存器值比较,得到判断结果后再将值传送到这个寄存器

网友D:
LD<> D0 D100
MOV D0 D100
。。。。。。
。。。。。。

执行想要执行的程序

网友E:
用比较指令做就可以简单

网友F:
定时取值比较

网友G:
LD <> D0 D50 .....

最后再MOV D0 D50

网友H:
每个周期的值传进一个D。然后上一行就是做比较。

网友I:
把该寄存器与另一个闲置寄存器比较,不等于置位一个旗标且把新值传送到该闲置寄存器,等你执行完程序复位该旗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