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31):
你们遇到过吗,有一例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A:
线头松了

网友B:
显示部分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可以用,则应只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D:
只要管理部分没有问题,你又不要修改参数,就这样用吧

网友E:
安川的遇到过,操作面板与主板通讯不上